伺服电机

楼主(2005-12-03):
各位师父,小弟初来,请多多指教
请问ab的伺服电机1326-DP是什么意思?
比如1326-DPE1A是什么类型的motor,DP后面的A,C,E,I,K,M,P,S,U,W都代表什么?
请师父们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各位大虾没有出手的呢

网友A:
这实在是只能通过读手册来获知的。

网友B:
每个厂商的定义都不一样,AB没接触过..

网友C:
型号的选定是厂家确定的,只有看说明书了

网友D(2008-04-16):
伺服电机的控制和变频器的关系

网友E(2008-05-22):
看手册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F:
看看说明里面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有送的吧

网友G:
查手册上面有命名规则。

网友H:
ab伺服选型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可惜我在外地

网友I(2012-06-12):
引用 网友F:
看看说明里面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有送的吧

网友(2013-04-24):
各位有谁有AB1326电机的手册??,这个电机有电子铭牌吗?用什么驱动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