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一个电源符号的问题

楼主(2005-12-03):
请问大家。电源供应器上的有个+5,G1,G2,+V,-V.这个G1,G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5,G1,G2,+V,-V.这个G1,G2接地线。
假设24V加+5V的电源
+5红笔和G1黑笔,电压为+5V
+V红笔和G2黑笔,电压为+24V
-V红笔和G2黑笔,电压为-24V
明白吗?

网友B:
电压是+ -24 和+5 G1G2接地不对吗

网友C(2006-01-22):
用万用表册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