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赫普变频器

楼主(2005-12-03):
今遇到一台赫普DZB60系列通用型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启动时频率不变化显示FL60B代码,说明书上没有介绍.
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故障及原因.
先谢谢了!!!

网友A(2009-05-07):
请问你有没有赫普DZB70系列的说明书? 可以发给我吗?
masheng5624@yahoo.cn

网友B(2011-07-24):
我这里有60 70 90 100 系列的说明书电话13456566588

网友B(2012-06-07):
我只有一本说明书 可以来电话告诉你要的功能 !上面说的 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