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交流接触器线圈铁圈短路环

楼主(2005-12-03):
有兴趣的朋友来聊聊交流接触器线圈铁圈短路环的工作原理。大功率的接触器如果短路环丢失,用什么临时处理比较好。

楼主:
电磁机构的磁通是交变的,而电磁吸力与磁通的平方成正比,当磁通为零时,吸力也为零,这时候衔铁在弹簧的反力作用下被拉开,磁通过零后吸力增大,大吸力大与反力时衔铁又吸合,在如此反复循环的过程中衔铁产生强烈的振动和噪音,振动使电器寿命缩短,并使触点接触不良.磨损.或溶焊,装了短路环后将气隙磁通一分为二,一部分磁通2穿过短路环,将在环内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流,产生磁通k,磁通k分别与磁通1磁通2相量相加,使穿过气隙的磁通1k和2k,它们不仅相位不同而且幅值也不一样,有这两个磁通产生的电磁力就不再同时过零点,这时,合成磁力就相当平稳,只要最小吸力大于反力,那么衔铁将会牢牢地吸住,不会产生振动和噪音.
直流接触器,因为直流电不是交变的,所以无需短路环.

摘抄

楼主(2011-06-21):
这么多年了啊 挺感动的。交流比直流好灭弧 因为交流有过零的阶段 。

楼主:
六年了 真的很感动 谢谢你

网友A:
不带这么整的,给料这6年了还得自己顶。

楼主(2011-10-30):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这六年好像经历很多 又好像什么都没经历 停下来的时候 捋捋 记事本 见到 曾经的工控网的ID  不由思绪万分 感恩 谢谢你

网友C:
汗……

六年多了只有刘老师自己顶了一次

今天顶下楼主

顺便跟楼主学下知识

网友C:
既然六年了

楼主是否会考虑回归工控网?

常回来转转看看

网友D:
不错,从事工控工作18年,这方面问题小问题,确实不少,顶

网友E(2011-11-30):
这么热闹,过来凑合一下!

网友F:
楼主还真有点执著,鼓励一下。

网友G:
学习了!接触器也打开过 就是不知道那个 短路环 具体是那个部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既然六年了

楼主是否会考虑回归工控网?

常回来转转看看

网友I:
短路环坏了,接触器吸合时的噪声比较大。

网友J(2012-01-06):
很久没看理论的东西了,学习了

网友K(2012-02-26):
引用 网友J:
很久没看理论的东西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