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CP1H的价格及性能怎么样?

楼主(2005-12-03):
欧姆龙的CP1H-X40DT1-D及CP1H-XA40DT1-D的价格是多少?
另:该机种的性能怎样?

网友A:
个人认为此款型号的性价比超好!我刚问过一家销售的公司,大概2000多吧。

楼主:
具体是两千几呢?

网友B:
此两款PLC的单价我全清楚,因为我们就是OMRON公司华南区的一级代理:CP1H-X40DT-D:2016.00/台,CP1H-XA40DT-D:2800.00/台,我们公司都有现货的,找我没有问题的,我已卖出去过好多台了,性能与价格比真是没得说的

网友C(2006-01-11):
据我所知该机尚在测试阶段,并未上市.野菊花讲的是真的吗?

网友D:
它是微型机,有中型机的功能,容量(20K),速度(LD指令 100ns),主机是40点的,最大可扩展到320 I/O点。内置4入2出的模拟量,有4轴高速脉冲输出,4轴高速计数器,232口和422/485口可任意选配。已经上市,要求的软件版本较高:CXP6.1和CX-SIMULATER1.6或者是CX-ONE1.1更好。

网友E(2006-03-01):
CP1H-X40DT-D 1900元/台  CP1H-XA40DT-D2700元/台,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软件免费提供QQ:7693740

网友F:
确实是一款新品,刚上市不久,我也经销。代俊峰 13510865670 0755-89438352  djf1978163.com

网友G:
据说性能不错,但是还没经过验证.因为去年下半年才推出.价格到是可以!所以我才害怕,日本人不傻,你们看那CJ1,价格倒不贵,但是从外面就能看到模块里面的电子器件!卖给客户时心惊胆战的!

网友H(2006-04-04):
这有什么好心惊胆战的?CQM1H的I/O模块不也是只有半个外壳?拼好后电路板并不外露。这也是节省材料的办法啊,整个PLC的长度也可减少1~2cm

网友I:
   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推出65000色TFT真彩触摸屏,本体带USB接口两个(A型口,B型口各一个),以太网接口,支持远程通讯,软件带有离机模拟功能,界面十分人性化,十分钟内轻松上手。
觚摸屏尺寸有5.6 、8 、10 、12 、 15寸,目前15寸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65536色彩色是业内最高色。
Ethernet 10M/100M自适应口(RJ-45)×1   声音输入输出口各一个     CF卡插槽本体自带一个(可扩展另一个),
扩展I/O卡(本体可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或离散输入/输出) 实现简单显控一体。
冷阴极管(平均寿命:连续点灯50,000小时以上)
有它你可以:
1、普通的USB打印机电缆就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
2、直接用网线连接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可以通过串行口或以太网口与PLC通讯。
3、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发你的工程(软件免费提供),软件提供功能强大的离线模拟功能,软件组态界面十分人性化。是目前最易上手的触摸屏软件。
4、利用语音报警功能。工程设计更具特色,软件中支持了WAV格式的文件,所需要的语音只能用电脑的录音功能即可获得,也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WAV文件,工程模拟时可以听出效果。
如果您遇到以下情况是更需要这种触摸屏:
5、同样或类似的组态画面,但下位PLC属不同品牌,经常要做同样的工作开发两套或几套组态画面。
   本触摸屏采用变量表的方式,可以用EXCEL导入或导出,你只需要在表格中更改一次画面所对应的变量即可。如果将改好的导出备份,下次同样的工程只要导入,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更改。
6、在PLC中的元器件分配出现改动时,要到触摸屏组态画中找到对应的元件进行更改,比较烦琐,同样有上面的功能,同样只要在变量表中改一次即可。
7、由于产品经常出口,需要对应不同的语言,要为不同语言开发(或更改)相同的工程。
   本软件在同一幅画面时,可以同时设定9种语言(目前版本4种更新中),只要在工程某画面上设置语言切换,立即显示你所需要的语言界面。
还有一个更好的窍门就是如果你用的PLC软件有元件器分配表(变量表)功能,可以导出的画(CSV,或EXCEL支持的格式)只要通过简单操作,即可导入的C-more 软件中,进行批量的变量登记软件。同样,相反可以将画面中的变量导出,导入到你的软件中。
8、你很有可能做的工程画面一样,但由于不同的用户选择了不同的屏,以往你要重新做一个工程,我公司提供的无级放大功能,从5寸屏,到15寸屏,你相同的工程可以轻松缩放,只要在下载时按照提示点击确认新屏尺寸,就可以轻松搞定!
9、为和给企业主和工程师带来更大的价值和舒适的工作,配合我们所提出的“相信有了我们,您的工作会更轻松!”我们的触摸屏带有强大的以太网功能,在不需要第三方软件或平台的情况下,触摸屏本身可以提供FTP,WEB服务。只要将触摸屏直接接入到以太网内,您不需要到现场就可以能过PC或手持PDA对屏幕内的工程进行更改,上传和下载,浏览远程屏幕中的任一幅画面。
10、触摸屏自带了E-mail功能,你可以在屏幕上设置你的E-MAIL地址,当有你需要了解的信息时,触摸屏会自动给您发送E-MAIL,可让你随时随地了解到的信息。(当手机支持3G后,这一功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如无人职守的设备:街头自动售货机的应用)
11、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记录,我们本体提供大量的空间外,我们还提供了USB口,CF卡接口,你可以直接用USB存储器(U盘),CF进行容量的扩充,USB口同时支持USB设备的接入。
12、你的办公室和车间一般不会在一起,我们提供了USB存储器(U盘)CF卡可以直接上传你的新工程,不需要搬动你的个人PC,上传下载一键搞定,解决了拖接电缆的麻烦。
当然我们产品还有好多的优点……
如果感觉兴趣请到以下网址,中国网址:www.koyoele.com.cn
专题介绍网站:http://c-more.automationdirect.com/
请随时和我联系获取您想要的信息!
武汉办事处:027-87660756        13307183108    侯建

网友J:
不错 我已经使用了,性能很稳定

还是不错的

可惜只能使用电脑,不能使用手持编程器

楼主:
价位怎样?

网友K:
这款机型好在有usb接口,对于那些笔记本上没有串口的用户来说,相当方便

网友L(2007-12-26):
指令比较的多实用多了,我也想买一台来用一下,就不知道那一个是佛山这里的代理商

网友M:
软件及编程手册因文件太大,不方便以邮件形式发送,如需要请用QQ:610836404
仅售288元,性价比最好的PLC
型号:zl-26
该款PLC为DC24V供电,功耗仅为5W左右;
配有数字量16入,10出(5A继电器);
采用独立的上位软件进行编程,格式为通用的梯形图语言;
软件功能很强大,类似三菱FX软件的指令;
该款硬件由核心CPU板和外部I/O板组成,方便更换硬件;
通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通过该协议连接HMI,及扩展多个同样的PLC实现中大型系统的要求;
目前该PLC已大量用于鞋机,服装机械,水处理设备,太阳能设备;
最重要的是该PLC性价比很好,仅售288元;
售后承诺:该产品1年内包换.

如对以上产品感兴趣,请联系我:
上海资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50201125
手机:13524896404
传真:021-51901396
EMAIL:Luoykmail@sina.com

网友N:
CP1H的性能和CJ1M相当,超值!

网友O:
性价比不错,不仅有高速脉冲输出,还带模拟量输入输出功能。真的是超值。

网友P(2008-02-02):
  CP1H-X40DT-D 1900元/台,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软件免费提供QQ:732667487

网友Q:
它是微型机,容量(20K),速度(LD指令 100ns),主机是40点的,最大可扩展到320 I/O点。内置4入2出的模拟量,有4轴高速脉冲输出,4轴高速计数器,232口和422/485口可任意选配。已经上市,要求的软件版本较高:CXP6.1和CX-SIMULATER1.6或者是CX-ONE1.1更好。我装得one2.0

网友R(2010-09-19):
CP1H---X40DR--A找我,2000出售,QQ 286510629

网友S(2011-07-09):
OMRON技术支持真差

网友T:
产品不错的,但有时候技术不行。 我都换成三菱的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D:
它是微型机,有中型机的功能,容量(20K),速度(LD指令 100ns),主机是40点的,最大可扩展到320 I/O点。内置4入2出的模拟量,有4轴高速脉冲输出,4轴高速计数器,232口和422/485口可任意选配。已经上市,要求的软件版本较高:CXP6.1和CX-SIMULATER1.6或者是CX-ONE1.1更好。

" 姚远 " , 这个名字太好了! 真有水平

网友V(2011-08-12):
不至于那么多钱吧

要是可以兼职 我也想

网友W:
http://wmchinaplc.taobao.com/国产PLC 功能强大,性能稳定,价格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