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的输入点坏有什么办法补救?

楼主(2005-12-03):
三菱FX2N的输入点坏:输入灯亮但程序监控中没有反应,估计是线路氧化所致,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

网友A:
不一定是输入点坏了吧,有可能脉冲信号你在程序监控中就看不到,但是看PLC的输入指示灯亮,如果确实是输入点坏了,更换备用点或者拆下来修理,更换内部相应模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