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0EX的编程口与485通讯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05-12-03):
台达DVP-20EX的编程口与485通讯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编程口用于连接TP02人机界面,485通讯口用于与三台三菱F740变频器频率给定.
同时还要用高速计数器.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要看CPU的软件是版本的。

网友C:
    本公司大量供应RS232转RS485/422接口转换器.西门子编程线电缆

网友D:
完全可以的!

网友E(2006-01-09):
可以,没问题!

网友F(2009-09-04):
西门子S7-200与台达485怎样通信呢 ,那位大虾帮忙呢?

网友G:
PLC的COM1和COM2是独立的,可以分别连接上位机。

西门子S7-200与台达485通讯,需要使用自由口通讯,然后按照Modbus协议发送数据即可

网友H(2009-10-20):
我这就是 这样 用的 没有问题

网友H(2010-05-24):
我们这里 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