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关高压跌落式熔断器的操作

楼主(2005-12-03):
问一下各位朋友:我一般是从事低压电器维护的。一次碰到,高压跌落式熔断器烧掉一相。在更换的时候,2个人就聊着。如果3相断电的时候,是先拉中间相,在拉边上2相;合的时候是先和边上2边,在合中间相。是这样的么。这有什么依据么?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很对。原因如下:变压器在二次侧断开负荷后,一次侧绕组依然有激磁电流的,而且绕组本身是个感性负载,在断电时会有较强的电弧产生。先拉中间的,是应为三相断一相时电弧尚不算大,不必考虑弧光短路的可能性。剩下后两相时,断开一相就会有较强的弧光,而这时两个触头距离很远,也就保证了不会出现弧光短路的情况。合闸时也是这个道理,就不多说了。

楼主:
真是太感谢你的讲解!

网友B:
我记得还要看风向啊

楼主(2011-06-21):
谢谢你 谢谢你们 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