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防尘

楼主(2005-12-03):
哪位高工指点一下防尘好的变频器,最好IP54以上。

楼主(2006-03-11):
没有吗。全是用机柜防尘?

网友A:
这个好象没有听说过的,不过由于灰尘引起的问题还不少的.

网友B:
     我们用的是防尘柜加空调(大功率的)......

楼主:
听说有防暴的变频,应该防尘吧

网友C:
防暴变频器肯定防尘,不过肯定贵的要死。
可以考虑机柜防尘,有的变频器散热片可以安装在机柜外面,机柜可以密封防尘。比如说台达的纺机专用变频器,不过能否达到你的要求,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D:
等于IP54的很多,大于IP54的,有AB的。。。。。

网友E:
ABB的有IP54,IP54R等

网友F:
控制柜加风扇不就行了吗?节约呀

网友G(2009-08-15):
防尘防水变频器 IP54, 具有设计20多年经历, 产品在全国轴承行业和水泥生产行业己使用数仟台.

   成都佳强科技公司     http://www.jqq888.com.cn

楼主(2010-04-20):
后来用的ATV71WD系列,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