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5-12-03):
请教高手,我工厂要做台机器,这机器有个平板,平板下面是装轮子,该平板重量是2吨,可以左右移动工作的,有装两个微动开关控制左右移动,频率是4秒,我想用电机带变速箱控制左右移动,可工作几回后,电机发烫,无法工作,我工作经验不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问题,老师帮忙出个点子,谢谢1我的电话是13816501741,工厂电话是02159770953

网友A:
  如果是用限位开关控制接触器正反转控制,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马达频繁正反转,电机因启动和反接制动电流很大且很频繁,不过热才怪呢。。接触器也由于频繁动作而容易坏。。
  建议改为变频器控制。。电机最好选高转差YH型,如果启动负载大,就适当放大变频器容量,正反转通过变频器功能端子实现。。变频器还要加制动单元。。
  如果实在有困难,我来作个控制箱帮你一揽子解决。。
  我公司在浦东。。T:13361907602

网友B:
    也可以采用离合器和齿轮配合的方式进行正反转控制,这样电机不必重复的起停

网友A:
  仔细为你研究了一下,离合器正反转原理简单,其实实现起来结构有点复杂,因为先要把电机输出分为正、反转两轴,再经过各自离合器传递后合并成一个轴后在输入减速机。。因为平台惯量太大,换向前必须有短暂的制动过程,否则机械冲击太大。。离合器寿命回很短。。这样算来成本不菲,也比较耗时

   反过来还是变频器方案比较简单,如果对平台位移速度精度无要求,只要保证往复频率为4S左右,启动换向可以作的很平稳。原来的机械传动系统可以不做改动。

   另外液压方案可以考虑,可以直接采用电液推杆做动力,方案就大大简化,资料可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C:
说一下行程是多少?测一下静摩擦力?

网友D:
在包装机械常见一种纠偏结构,需要移动的重量也常有半吨重,但它每秒钟也差不多有六七个来回左右。是用同步电机带丝杆来实现的。

网友E:
这么大的负荷,又有如此高的启停频率,用电机控制,不好。

我认为:用气动/液动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