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流量40L/H,柴油缓关断流量控制

楼主(2005-12-03):
流量40L/H,柴油,压力约7公斤,原来用电磁阀控制关断太快谁有办法让缓关断2-3秒就行。

网友A:
加时间继电器

楼主:
我说的是阀缓关,即柴油慢慢关断

网友B:
有缓关断的电磁阀,你是用来防止水锤的吗?

网友C:
我这里有流量调节一体化的东东,就是价格有点贵,但是控制精度在国内恐怕无它,属于连续控制,有兴趣的话请联系

网友D:
加装缓冲电磁阀或节流阀

网友E:
那你用电动执行器+阀门不就得了?

网友F:
楼上的对!

网友G:
完全可以用控制阀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控制2~3秒,时间方面要求精确,那必须要用电动阀门了,就是楼上的兄弟说的,电动执行器加上一个和你流量相付的阀门就可以完成了.但有一点要注意,一般市场电动执行开关时间都是在15秒左右,输出扭力大的话就要30秒,或者1分钟了.如果你的阀门口径比较小,扭力控制在8NM以下,那就有一款4秒开关的,和你的要求接近了.如果,你的现场有气源(5BAR左右).那你可以选择气动控制阀,他的速度和电磁阀一样快,但只要在汽缸上配上两个截流阀,那样气动阀门速度可以任意调节!而且,气动阀的价格要比电动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