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电流校准

楼主(2005-12-03):
现在只是能把4mA和20mA的2个点校准的很准确.

但是在输出的是中间的值的时候,发现电流在14以后就不是很准确了.现在怀疑DA的输出不是线性的.因此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类似问题.

网友A:
线性不好,换

楼主:
谢楼上.

请问 线性如果好的话,精度会到多少?

哪些芯片性能好些呢???

网友B:
先查一下  DA转换输出的电压准吗

网友C:
通常DA的线性都很好!这一点可以验证,令DA输出不同电压,用表测一下是否准确就可以了。VI转换的非线性可能性似乎大些

网友B:
VI转换可参见我网上的电路: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IOAsm/05.htm

楼主:
已解决,原来不是 DA 的问题,是另一块芯片有问题,干扰 DA 的电流.

楼上的东西不错呀.

网友D(2007-10-03):
电路图怎么打不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