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电机接线

楼主(2005-12-03):
浙江东阳仪表电机厂产ND-D可逆电动机.110/15V 50HZ 5个接线脚.求助,怎样接线才能工作.

网友A:
新东东,晕了.

网友B:
新产品就看新产品的说明呀

网友C:
咦?呵呵……支持!善于收集、利用资料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D:
没有产品使用说明书吗?

网友E(2006-01-02):
跟厂家技术部门联系

网友F:
我估计你的这个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G:
什么是可逆电动机.是可以正反转还是可以作为发电机用?请仔细说一下.

网友H:
我看作者的名字怎么那么熟,是不是我2师兄呀!

网友I:
我说楼主把铭牌贴上来都让大家见识见识,呵呵

网友C:
贴一个另外的电机的铭牌(符号没法打出来,用汉字代替),SU-2交直流两用电机,六个接线脚:
电压交流220直流220 功率交流80W直流100 W 电流交流1.2A直流0.9A 转速2500/min 绝缘E极 顺转交流1-3(2与4并接在一起) 直流1-5(2与6并) 逆转交流1-4(2与3并)直流1-6(2与5并)示意图如下,凑合着看:
。。。。。。。。。
。
I****。*** 。-O-。 。。。
I I I 2 4 6

网友C:
对不起,失败了,没法表示出来接线图。太麻烦。

网友J:
串励电机,交直流两用电机

网友K:
这个电机是用来作什么的?
我厂以前用的电葫芦也是五个接线脚,其中一个接线脚是常带电的,还有四个脚分别是接二相电,这二相电有左右限位的功能.(接线脚像五筒一样,左二个分别是二相电,右边是同样二相,中间就接一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