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 电机电流为多少?

楼主(2005-12-03):
我厂有一韩国产电容运转电机2.2 kW,我想问一下正常工作电流应该多大?

网友A:
韩国产的大多数是三角接法为200V约7.9A、星型接法为380V约4.7A。

楼主:
可是电机是单相电机,没有三角。星形接法?

网友B:
单相电机电流估算I=5Pe 应该是11A左右。

网友C:
韩产和国产有何不同吗?真诚请教

网友C:
如果它的功率因数高 电流应该小些

网友D:
我认为10A

网友E:
单相电机的电流=输出功率÷输入电压÷功率因数÷电机效率

网友F:
用在我国电网中应该10A左右.不过要看负载.由于感抗变小.电机温升大一些.要适当降低负载和加散热装置.。

网友G:
三相电机一般是 功率的2倍左右
也就是 4。4A左右

网友H(2009-01-17):
单相220v2.2kw电机实测是8A电流

网友I:
单相220v2.2kw电机实测是8A电流
,空载电流4A.

网友J:
 11A 电流估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11A 电流估算

赞同

网友L:
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电流计算法,如果是380V就是电机额定功率乘以2就是它的电流,如果是220V就是它的额定功率乘以5就是它的电流。简单的说380V1千瓦是2个电流,220V1千瓦是5个电流

网友M:
单相电机的电流=输出功率÷输入电压÷功率因数÷电机效率

我也认为是这个。

网友N:
单相电机电流估算I=5Pe 应该是11A左右

网友O:
电机的工作原理都一样,额定电流也都没多大差别,和那个国家产的没关系

网友P:
单相电机电流大概11A吧,用表掐一下!

网友Q:
单相电机的电流=输出功率÷输入电压÷功率因数÷电机效率

请问有依据吗?

网友R:
这样的问法太笼统了,还要看电机的负载情况!

网友S:
你自己用电流表检测一下就是最好的数据啊,干吗还要问别人呢?

网友T:
1、P = UICOSφ;

2、I = P/UCOSφ;

3、I = 2200/220×0.8 = 12.5(A)

网友T:
4、12.5(A)这是估算的额定电流;

5、实际运行功率可能不是2.2KW,如果低于2.2KW ,电流会小于计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