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PLC的STEP7与WinCC用PLCSIM模拟方法和过程的求教!

楼主(2005-12-03):
小弟,用Step7和WinCC分别编程,但是不知道怎么使这两个程序关联起来!并且小弟想知道如何使用PLCSIM模拟一下!谢谢各位大侠!

坚持到底!!

网友A(2010-09-15):
先安装STEP7,再安装WINCC,将WINCC程序集成到STEP7程序中,先启动PLCSIM,下载PLC程序到PLCSIM中,在启动WINCC模拟运行。

网友B:
关键要会设定参数,否则,通不了。上次是别人教了我,才会的。WINCC里要设定

网友C:
楼上各位大侠,05年的帖子就不用再挖坟了吧。

网友D:
二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