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INX

楼主(2005-12-03):
我的Rslinx不能通讯出现下面提示"cannot create new PIC device when RSLINX is running as a service ,TO create a new PIC device ,run Rslinx as a normal application and then create the device"各位高手能否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1747-PIC驱动不能在rslinx作为服务运行时配置,必须以application方式运行rslinx。
Start > Programs > Rockwell Software > RSLinx > RSLinx Launch Control Panel

网友A(2006-04-01):
很明显,不要将rslinx作为服务来运行。

网友B:
详细点说吧:开始--rockwell software--rslinx--RSLinx Launch Control Panel 运行,点“stop”即可

网友C:
同意,补充以下,将 allways run as service 前面的钩选去掉,这样,下次就不再以服务方式启动rslinx

雨?

网友(2007-09-25):
请问你用1747 PIC这个DRIVER的时候线路是直接接到电脑的COM1上还是通过MOXA卡接进来的呢,我用这个DRIVER的时候不能通过MOXA收集,会报错?急!我的QQ:122327682!肯请各位兄弟有空帮帮小弟,谢谢 !

网友D:
线路是直接接到电脑的COM1上

网友E:
求助,Rslogis 500 English  和 Rslins 的软件,国外工程师把程序给了我,但是一直没有打开,希望各位师傅能帮到这个忙.谢谢先.dddlxz@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