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药系统控制求助

楼主(2005-12-03):
     本人正要做一加药计量设备,需要物位开关或传感,有四个继电输出的液位控制器和传感,流量计,本人打算用电容式物位,其它也没定。哪位朋友有此类合适产品请推荐,和做过这方面工作的朋友请介绍一下经验!
系统管径都比较小,加料泵功率也较小,液体流速也不大。料为某化工粉体或粉末状物。药液的酸碱性比较小。

网友A:
根据你的说法,似乎需要开关量物位传感,gens有一款电容式的物位传感器,但价格不菲,我用过国产射频电容式物位测量,耐酸碱(F4接触),好像叫做明日丝路公司,你可以查一下,当时检测榨机下苹果原汁液位,使用上感觉不错,价格不到2000,精度可调,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适用于你的小管径;另外非接触式的超声波物位计也不错,不过成本要增加一些

楼主:
多谢楼上师傅!我的小管径是40MM。

网友B:
用计量泵呀!

网友C:
应该用计量泵啊!

网友C:
可以探讨。025-85977397周先生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呵呵,计量泵我这里有,也是名牌!液位传感打算用超声波的,流量计还在考虑,主要是价格。
眼下就是加料斗要安装什么物位开关不清楚!请各位进一言!

网友C:
呵呵!音叉开关或电容开关。流量计用电磁。

网友D:
现在有好多医院有这种需要,他们原来的配药系统,都是靠人取玻璃管来看液位的多少,配药也不是自动化的,现在都需要改进。
  您配的药不知道是什么药液,小心腐蚀,一般的液位计在那种场合有可能会很快腐蚀掉的,这点你一定要考虑,但是我对你的配药场合不是很清楚,多言了,
liufagui@126.com

网友E:
其实是水处理——我估计的!!!

网友F:
水处理我做过一段时间

网友G:
现成有产品。要套资料。不解了。自己看去。讨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