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变量类型

楼主(2005-12-04):
请教各位,在CONCEPT中,INT和DINT的变量类型有何区别,INT转换成DINT后,数据的存储方式有哪些改变?谢谢

网友A:
字和双字,16位和32位的区别

楼主:
谢谢你的解释,这一点我明白,我想知道INT转换为DINT有什么区别,象在变量格式上面,还有通讯上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楼主:
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吧,可是我就是不是好明白,请多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INT单字,最大值为2^16-1,DINT是双字,最大值为2^32-1,通讯时可以分两个字取值,后一个字为高位。

网友(2007-06-15):
还是有人热心顶么。。。。

网友C: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D:
INT是字DINT是双字
他们在运算的时候会出现误差的
我在进行MUL运算的时候出现过
可能是内部的科学运算结果出现的偏差

网友E(2007-07-30):
INT占一个寄存器,DINT占两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