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教:关于FX2N的四则运算

楼主(2005-12-04):
三菱FX2N
程序中写
LD X1
MUL D2 K2000 D4  将D2乘以2000后存到D4
ADD D4 K500 D6   将D4加500后存到D6
END
调试时当D4结果超过数据范围(32767)时,后一个D4显示数值和和前一个不一样
如何解决?
D数据位可存32位,如何使用,看了说明书不大明白,请帮忙写个示例程序
我是初学者,请大家帮忙.

网友A:
调试时当D4结果超过数据范围(32767)时,后一个D4显示数值和和前一个不一样的解决方法:1)利用32位指令  D就是所有指令后面或前面都多加“D”这个字母就好了。
LD X1
DMUL D2 K2000 D4  将D2乘以2000后存到D4
D ADDD4 K500 D6   将D4加500后存到D6
END

其实所谓的32位仍是由2个16位数据寄存器D组成的,加D之后的作用并不是将原来的单个寄存器扩到32位,例如:D4是16位的,指令加D后,D4仍是16位,只不过加D的作用是:将D4,D5的两个连续单元合并起来使用,D4作为低16位,D5作为高16位,来表示32位数字,这样表示范围就扩大了,可以表示(2,147,483,648)高达2亿。
如果还不会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0531-86560959转8013
或者在【三菱触摸屏平台】上提出来

网友B:
中国外贸通网希望和大家认识.
可免费注册发布供求信息和产品信息让更多的生意人找到你哦!!

http://china.53trade.com/?llp1205

网友C:
指令格式是把D加前边把,不是后边
这个指令
LD X1
MULD D2 K2000 D4  将D2乘以2000后存到D4
ADDD D4 K500 D6   将D4加500后存到D6
END
应该是
LD X1
DMUL D2 K2000 D4  将D2乘以2000后存到D4
DADD D4 K500 D6   将D4加500后存到D6
END

楼主:
是应该加到前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