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轴的同步运动控制和比例同步控制 急!!

楼主(2005-12-04):
向各位请教:我现有两个同步控制问题要解决: 1、H型工作台的双边同步驱动,两X轴平台上叠加安装Y轴平台,构成H型。2、两轴平行安装,一上,一下(实际上就是问题1中的Y轴),上边轴的运动速度和位置为下边运动速度和位置的四倍,并保持同步。准备用PARK的ACR1505运动控制卡。问题:不知道该卡是否支持伺服轴同步控制功能,如果支持,是不是就用两个控制输出通道控制要球同步要求的电机?若不支持,可否用一个控制通道的信号分流后分别控制两个电机,若可以,那两路光栅反馈信号接到哪里?一个控制通道好像只有一个反馈通道哦。另外,问题2的中的比例问题怎么实现?
  肯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A:
既然决定使用PARK的ACR1505运动控制卡,那么,所有的答案都在于把PARK的ACR1505运动控制卡的手册详读三遍以后出现

网友B:
park的东西好啊~~~

网友C:
哈哈,王老师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直接问我呀。首先,ACR1505运动控制卡支持伺服轴同步控制功能,实现方法有3种:1.可以同时驱动两个电机运动,即同时让2个电机运动;2.运用专门的跟随指令;3.如果您的精度要求很高,也可以用直线差补的方法做跟随,这样精度比较高。如果你不想用控制卡上的这些功能,也可以通过伺服电机驱动器上的监测输出口作为另一个电机的输入,从而达到同步,这样的方法我们也有过案例,由于没有检测手段,因此精度不详,应该不会太高吧。维杰小闫

楼主:
哈哈,阎先生,能在这里看到你的留言,看来咱们还真是有缘啦.您所提供的最后一个方案中,可以称作主从控制,从电机在响应上可能有一店点滞后于主电机.您说第二个方案就是通常所说的电子齿轮吧.前两个方案的同步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0.5mm光栅,C6级滚珠丝杠,16mm导程) 对于第三个方案我还不太熟悉,我知道直线插补的原理.实际上我们这个系统各轴所做的运动,都是单个坐标方向的直线运动,没有两个坐标之间的插补运动.因此,希望阎先生能更详细的赐教,谢谢哦.可回复到我的邮件.litanw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