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普通电机直接启动最大能到多少千瓦

楼主(2005-12-04):
请问各位朋友,采用直接启动,电机功率最大可以是多少啊!

网友A:
由电源容量决定。。
经验认为11KW以上应该降压启动

网友B:
要看情况.110KW的水泵有的我都用直接启动.

网友C:
一般7.5KW以下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D(2006-01-17):
一般是11KW

网友E:
一般看变压器的容量情况和负载情况。普通的工况一般按照15KW,超过就要降压启动,主要是因为启动时电流比较大,如15KW,启动电流5~7倍,可能达到150A,这可能引起电网电压降落,影响其它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F:
不是多少KW的问题,是电源功率的问题,只要不对其他设备造成影响,110KW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G:
要根据电网的容量来定的
一般情况下是11KW以上的电机就得用降压或是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H:
煤矿井下采掘机械200KW以上都是直接启动,主要取决于电源(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
经验正明~!除了电源容量~!
11千瓦以下均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I:
一般是30KW

网友J:
我认为是11KW考虑合宜,其他是特殊情况

网友K:
理论11KW以上应该降压启动

网友L:
与变压器容量有关,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L:
与变压器容量有关,计算公式(经验):
I全压启动电流/I额定电流≤3/4+变压器容量KVA/电机容量KW

网友M:
我见过76KW的油泵直接启动,原来还以为看错

楼主(2006-02-23):
37KW我也直接启动过,没问题

网友N:
7.5以下

网友O:
由电源容量决
小于容量的20%就可以。(个人观点)

网友P:
由电源容量决95KW见过直起

网友Q:
一般情况下7.5 千瓦 可以直接启动,超过就应当采用降压或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R:
11KW直接启动可以,不过降压太大,会影响其它设备。一般10KW以下才直接启动

网友S:
11千瓦以下,具体要看电原容量和是否会影响其他设备

网友T:
我看书上一般是5.5kw

网友U:
一般情况下7.5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如果是7.5KW以上应考虑采用星角降压启动.再大一点的情况下应考虑软启动器,或变频器,因为变频器本身就是很好的软起动器.

网友C:
一般7.5KW以下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V:
考虑以下因素:
1.变压器容量,一般该电机额定电流不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的20%可以考虑全压启动.
2.电压等级,10kv电机630KW我都全压启动过,380V第1条满足情况下最好不超过110KW.
3.负载特性,轻载启动可以放宽一点,重载和转动惯量大的负载从严.
4.电压降,考虑电缆长度\载流量.
5.变压器负荷率太高时从严,特别是该电机最后启动.

网友W:
我们15KW可以直接启动过,一直在用。

网友X:
13KW以下
两个接触器
以上3个
11KW以下可直接启动

网友G:
一般是15KW以下,如果你们地区的电网容量大可以是75KW以下

楼主(2006-03-30):
事实证明:我2000KVA 的变压器 ,30KW的电机一直是直接启动.

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Y:
变压器容量大,启动不频繁的地方,直接启动110千瓦没问题的.线选粗点,接触器选大点.

网友Z:
不要只考虑电源容量的问题,根据负载类型的不同有时也是需要一个慢速启动的过程的。

网友AA:
要看电源的容量,电机本身允许,考虑机械能承受的冲击力——

网友AB:
书上是9KW,实际不至

网友AC:
11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AD:
我见过最大240kw ,
自我感觉主要取决你用在什么场合及电源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AE(2006-09-07):
这个要看你的变压器的容量了!还有就是同一电网类有多少电机可能会同时启动!你要你的电网受的了啊!

网友AF:
一般公式:3/4+变压器容量/4*电机功率,大于7以上!

网友AG:
11千瓦以下就可以直接啟動.

网友AH:
7.5KW

网友AI(2010-09-08):
最关键的是变压器的容量,但是大于37KW的电机最好是用变频或软启或减压启动和星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