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梯形图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05-12-04):
请问有哪位高手可以为我指点一下:在PLC梯形图中,由于一个回路的步数太大<有一百多步>而显示一中报警的颜色,看不到具体的梯形图,无法查程序故障修改梯形图应该如何处理!?当查询在此回路中的元件时,光标只是停留在报警的颜色一行。但是在语句表中可以看到程序,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是用的梯形图编写的,这是为什么呢?应该如何去解决才能让那部分程序重新显示出来看得到呢?我用的是个A2US系列的MITSUBISHI PLC

网友A:
检查一下语句表中的错误,否则是无法转换的。

楼主:
在语句表中没有错误,请问可以转换吗?

网友B:
你把程序下載兩次看看,用M9036要把迴路改少!

网友C:
查一下写的语句步。

楼主:
多谢各位,我已经找到原因并已经解决了!

网友D:
什么原因?如何解决的?

网友D:
建议大家将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帖出来,以求大家共同提高!谢谢大家!

楼主:
因为一行中编辑的接点数太多引起梯形图过大导致无法显示!这是韩国人编写的一个程序,但是在他的软件里可以编辑一行11个接点再加一个线圈,而我是同样的软件,可能是版本不同,也可能是设置的问题,我的软件一行最多只能编辑9个接点加一个线圈!我还在查原因!不过,能在语句表中看到具体的程序,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我门的的软件也可以显示11接点的,在显示——触点设置里面选择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