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上位机

楼主(2005-12-04):
列位高手,俺是莱钢的,请问:上位机如何与西门子S7 300通讯?该接口如何用vc++来实现?急求原代码!

楼主:
列位高手,请问:上位机如何与西门子S7 300通讯?该接口如何用vc++来实现?急求原代码!

网友A:
用串口485通信呗!

网友B:
使用一个驱动软件PROVDAV安装后,调用读写函数,自定协议。可
发信marlomayinyuan@yahoo.com.cn说明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