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齿条做往复运动.如何实现行程的调节?

楼主(2005-12-04):
如活塞的行程.齿条的行程.

网友A:
利用步进电机就可以实现行程的调节

网友B:
步进、伺服,都可以,看你要做什么东西了

楼主:
大家误会了.我想问机械方面解决的方法.确实很难.不过不能因为很难大家就不讨论了.谢谢

网友C:
所谓的调节是行程误差的调节还是什么?
说清楚一下吧。

网友D:
汽缸的行程一般不是通过磁性开关解决的吗?

楼主:
抱歉.我还是没说清楚.用曲柄连杆等类似机构.把旋转转动变成往复运动.行程的调节.谢谢各位.

网友B:
这样啊..好像机械部分固定就没法调了.

楼主:
能不能在往复运动的一端加铰链类的装置改变行程.谢谢各位讨论一下效果.

网友E:
加铰链不行,改变连杆的长度能够实现。

网友F:
连杆做成两截,用螺钉固定,可以改变连杆半径长度.

网友G:
用曲柄连杆构成偏心机构,调节螺钉来调偏心半径,可以实现往复行程的调节。

网友H:
在直线运动或旋转运动的地方做文章哈

网友I(2006-02-04):
把连杆做成可以调节的

网友J:
对线速度均匀性有要求吗?需要知道用途,只是实现往复运动不难,实际使用中我们使用的较成功,线速度每分钟60米应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做.速度很慢,是控制绕线机排线的.用丝杠也不理想.要先作出机械才能做控制.现在只能放下没做,是绕CO2气体保护焊丝的.自动的.麻烦各位朋友有见过和用过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K:
如果说要实现往复最好用曲柄连杆机构,一定要用齿条的话不妨考虑一下棘轮齿条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L:
往复运动的行程是由曲轴的旋转半径决定的
调节活塞或连杆的长度只能改变行程的位置 总程
是不会变的
理论上最好的办法是调节曲轴的旋转半径

网友M:
磁性开关适用于气缸,接近开关适用于齿条。

网友N(2006-11-01):
如果总行程较大,可用调节减速信号开关后面的停止开关位置就可以改变行程长短(驱动电机由变频器控制);如果总行程较短,并且由气缸驱动动作的话,行程可用机械限位调节来实现。

网友O:
参考自动绕线机

网友P(2006-12-01):
你用齿条来做往复运动就必须用电机,而用电机就关键在控制,步进和伺服的控制很简单,上位发脉冲和运动是对应的,如果用普通的电机就得在行程位置加限位开关,控制器做一下处理就行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平面磨床的结构。

网友Q(2007-01-08):
一边是供丝机构,一边是托轴旋转机构,供丝机构离托轴旋转机构
远些,供丝机构的阻尼调节好,不需行程控制.

网友R(2007-02-15):
齿轮齿条

网友M(2008-01-03):
可以利用凸轮传动远原理。

网友S(2008-02-14):
这个机械解决有点麻烦,也不可能一句话就能说清的了吧
你的意思应该是通过调节某个部件的位置从而达到调整行程的的功能。
首先你应该把你的机械部分出一个草案,然后再针对,看看改变什么部件调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