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出现异常声音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05-12-04):
1 机械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1)轴承损坏或润滑油严重缺少,油中有杂质等。

消除方法:更换或清洗轴承并换新油。清洗轴承要先将轴承中旧油除去,然后用毛刷或布块蘸汽油煤油等溶剂来清洗。一定要清洗干净,否则轴承会损坏。正在刷扫时轴承不要转动,避免有毛、线等杂物轧入轴承滚道。洗净后的轴承,用干净的布擦干,不能用棉纱等多绒毛的东西擦,以免有绒毛等杂物落入轴承,也不要用手摸,免得轴承沾染汗水而锈蚀。

洗净并干燥后的轴承要按照规定重新加入纯净的润滑脂,一般润滑脂占轴承内腔容积的1/2~1/3为宜。

(2)风罩或转轴上零件(风扇、联轴器等)松动。

消除方法:固紧风罩或其他零件。

(3)风罩内有杂物。

消除方法:用毛刷或布清除杂物。

(4)轴承内圈和轴配合太松。

消除方法:堆焊转轴轴承档,并按规定尺寸车好,使其配合紧密。

(5)定转子相擦。

消除方法:找出相擦原因,可能是端盖轴承室内孔磨损,或端盖止口与机座止口变形,使机座、端盖和转子三者不同心而引起扫膛。也有因铁芯受高温而变形相摩擦。

消除方法:先检验轴承是否处于合格状态,然后可在车床上校验转子铁芯有无异常变形。根据变形程序,将转子铁芯外径减小(用车床加工)0.2~0.3mm。

2 电气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1)电动机单相运转

消除方法:检查线路绕组断线或接触不良。

如果查明断路点是引出线或线圈过桥线的焊接部分开焊,可将脱焊处清理干净,然后在待焊处附近的线圈上铺垫一层绝缘纸,防止焊锡流入而损伤线圈绝缘,最后进行补焊。

如果是端部线圈烧断一根或几根导线时,需将线圈加热至于30℃左右,使绝缘软化,然后将烧断的线匝撬起,分清每根导线的端头,用相同规格的导线连接在烧断的导线端头上,连接好后进行焊接,焊好后,包扎绝缘,涂漆处理。

若断线处在槽内,可在故障线圈线槽的槽楔上,用毛刷刷上适当的溶剂(其配方为丙酮40%、甲苯35%和酒精浓度5%),约半小时后,绕组绝缘可软化。这时轻轻地抽出槽楔,仔细地用划线板将线圈的线匝一根一根地取出,直至取出有故障的导线为止。用绝缘带把绝缘损坏处包好,再仔细将线圈导线嵌回线槽中去。处理后再嵌回槽中有困难,可用同规格的电磁线,更换已损坏的导线,匝数不变,重要设备所使用的电动机,为了确保质量,可以重换绕组,但修理费用较多。

绕线型电机由于电刷机构失灵,或电刷过短接触不良造成转子单相运转,可检查电刷机构的拉簧是否失效。如电刷过短,必须用牌号、同规格的新电刷更换,并用细砂布磨出相吻合的接触弧面,若电刷机构的短路长环与短路夹因过热而失去弹性也会导致单相故障,此时,要更换短路夹。

(2)绕组有短路或接地。

消除方法:把短路探测器沿定子铁芯逐槽移动检查,可找到短路线圈。

若短路线圈的绝缘还未焦脆,可在线圈短路处重垫绝缘,再涂上绝缘漆,烘干,这种方法适用于绕组端部或绕组外层短路的修理。

若故障发生在线槽里面,可参照前面绕组断线故障的修理方法。

用摇表测接地故障,若接地点在绕组端部槽口附近,而且没有严重烧损,则只要在接地处的导线和铁芯之间插入绝缘材料后,涂刷绝缘漆就行,不必拆出线圈。

若接地点在槽的里面,可参照前面断线故障的处理方法。

若发现整个绕组受潮,就要把整个绕组预烘,然后涂绝缘漆并烘干,直到绕组对地绝缘电阻超过0.5MΩ为止。若绕组受潮严重,绕组绝缘大部分因老化焦脆而脱落,接地点较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把整机绕组拆下,换成新的。

(3)电源电压过低。

消除方法:设法调整电压或等线路电压正常时再使用。

(4)电动机过载。

消除方法:减轻负载。

(5)转子笼条和端环断裂。

消除方法:若断裂现象发生在端环或槽个别明显部位时,可将裂纹凿出V形槽,用气焊进行焊接修补。

若铜质笼条的个别断条,可把断条的端环两端开一缺口,凿去一边端环部分,把断条敲出,换上一条与原截面相同的新笼条,并要长出端环5~20mm,将伸出部分敲弯,紧贴在短路环上,然后用气焊焊牢,在车床上车平,校正平衡即可。

若是个别铸铝条断条时,也可将断条钻掉,把槽清理干净,做一根与槽相同的铝条打入槽内,再用铝焊药把铝条与端环用气焊焊牢。

若转子笼条断裂较多,则应全部更换。

网友A:
中国外贸通网希望和大家认识.
可免费注册发布供求信息和产品信息让更多的生意人找到你哦!!

http://china.53trade.com/?llp1205

网友B:
楼主写的不错,很详细!

网友C:
详细,好。 但1 (5)定转子相擦“……根据变形程序,将转子铁芯外径减小(用车床加工)0.2~0.3mm”,若无相当经验,此法慎用。

网友D:
楼主写的很好,很实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