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笔记本电脑

楼主(2005-12-04):
我想买台笔记本电脑学习PLC,触摸屏,请问各位高手买什么型号的为好,价格在5000元以内。请发到mingfang1977@yahoo.com.cn谢谢

网友A:
自己到电子成走走啊,多的是

网友B:
最好买个带RS232接口的,通信方便,这类笔记本一般只有hp和dell,最便宜好象也要7000左右,我们公司刚买了。。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严重警告!请在供求中发布您的信息。

网友D:
价格在5000元以内倒是不少,但你的看性能啊。DELL新出的一款14.1宽屏的才6000元,奔腾M,256M内存,40G硬盘,很好嘛,我今天刚换了

网友E:
一般都能用

网友F:
请记住,一定要带串口的,DELL D600就可以,我的机子是新蓝的最便宜的那种3999元的,

网友G:
现在笔记本带串口的比较少,选择小

网友H:
DELL带串口的样子很难看,很厚。
建议用三星P30,很薄,很有金属感。但价格比稍贵点,另外三星制造笔记本技术也不是很专业

网友I:
联想天逸150C的,市场价6999元
可以读插U盘。

网友J:
HASEE神州的好多.

网友K(2006-01-06):
富士通和IBM的也可以,不仅要有串口,还要PCMCIA卡接口。

网友L:
老笔记本的型号都会有这些接口吧

网友M:
3888,神州笔记本带回家!!!!

网友N:
建议你买IBM 的二手机,有串口,适应多种复杂环境,质量可靠。

网友O:
我有HITACHI一台:PC7NW2 主频为550M现价出售:人民币:1800元!有意QQ:461639790

网友P:
ibm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