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什么电机能作到频繁正反转速度恒定?

楼主(2005-12-04):
就是正反转转换时间很短.升速很快.能说一下控制更好.感谢!伺服电机能做到吗?

网友A:
直线电机

楼主:
请问那里有资料?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B:
步進電機 及伺服都可以 旦伺服要用低慣量馬達 否則很容易燒壞

网友C:
时间短到什么程度?50毫秒还是500毫秒?加速度多大?折算到轴负载惯量如何?

楼主:
绕线机用.我不知道时间短到什么程度.只要不乱线就可以.谢谢

网友C:
如果不是非常高速的绕线机,用步进电机好了;
我以前工作的单位生产微型直流电机的,用的绕线机架子左右移动是步进电机+滚珠丝杠;简单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