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我国现在的电机保护器!!

楼主(2005-12-04):
今天我接触了一个控制盘.按装的是2-60A的电机保护器.用单圈电位器调节.没有刻度.电机2-4KW.实在笑话.无话可说...大家谈谈看法.

网友A:
老兄,说得有点深傲!能否简单点

楼主:
2-60A就是1-30KW的电机都能用.厉害吧.说不定还有1-1000A的的那!

网友B:
现在的电子式电机保护器是有的呀,灵敏度很高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位器调节.太不准确.上面说的是小厂产的.便宜.
数字的可调的.没问题.

网友C:
再一次验证便宜无好货啊! :)

网友D:
这样的电机保护器很多的,但是没有刻度的不多

网友E:
可选用低电流等级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对于功率大的电动机,可加用电流互感器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对电流互感器的变比进行换算后,调整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数值。
供参考!

楼主(2006-06-13):
五花八门,欢迎各位说出自己见过的,

网友F:
没怎么看懂楼主的意思。
现在电机保护器基本上都有刻度的

网友G(2006-07-14):
有空看看我公司低压电动机微机保护装置,WWW.HJDL.COM,是不是感兴趣?

网友H:
啥牌子的

网友I:
现在这张电机保护期质量太差,但缺相保护倒是特别灵敏
过电流检测大部分都是检测B相,如果A或B相过电流,则不会启任何保护作用
建议与热继电器配合使用

网友J:
现在我都不用热保护了,用热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K:
我在常州呆过二个多月,发现那里鲜有“安装”一词,最常见的是“按装”,比如按装公司、按装设备等等。临走时,我也差点“按装”了。

网友L:
没有刻度也敢用不得了楼主。

网友M:
还是换了吧

网友N:
是不是看错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