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流能用万用表测量吗?

楼主(2005-12-04):
请教,谢谢!!!

网友A:
最好用指针式万用表和钳型电流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万用表测电压交流500V档。
钳型电流表的电流档测电流。

网友C:
同意“lixinwang”的说法!

网友D:
带有滤波的真有效值型数字万用表钳型电流表,与变频器的显示电压、电流相差无几。市场有售。

网友E(2008-07-12):
大家都试过吗?反正我们公司的电工是被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给吓着了  因为测量输出电压坏了好多数显表了!

网友F:
最好不要用数字万用表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差的表容易烧坏表。

网友G:
我用优利德UT58E精度高,淘宝卖24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