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交流伺服电机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5-12-04):
如题

网友A: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单相异步电动机相似,当它在系统中运行时,励磁绕组固定地接到电源上,控制电压为零时,气隙内磁场为脉振磁场。电动机无起动转矩,转于不转。若有控制电压加在控制绕组上,且控制绕组内流过的电流和励磁绕组内的电流不同相,则在气隙内建立了一定大小的旋转磁场。此时就电磁过程而岂,就是一台分相式的单相异步电动机,因此电动机有了起动转矩,转子沿旋转磁场的方向旋转,在负载恒定的情况下,电动机的转速随控制电压的大小而变化,当控制电压的相位相反时,伺服电动机将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