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怎么不能上传?

楼主(2005-12-04):
图能上传吗?怎样上传,什么格式?

网友A:
    点击上面“点击这里发表图文内容”按照向导进行即可,每个图片不能大于300K,只允许上载JPG,GIF,JPEG格式的图片)。

   或者点击下面发表也可以,它们是一个路径:
http://a.gongkong.com/tech/reply_pic.asp?id=303626

网友B:
好,我正在为这个发愁呢,这下好了,解决了

网友B:
循环时间控制,我用交流的时间继电器两个可以实现循环,可是我想用直流24V的,按照同样的方法接线,可是却不能实现,下图是交流的,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