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电脑与三菱PLC的通信

楼主(2005-12-04):
小弟用的三菱PLC用手提电脑无法写入程序,提示通信错误,编程电缆连结正常,但是PLC没有加电,请高手指点

网友A:
PLC没有加电?什么意思?power灯不亮?,那样的话肯定不能写入的。

网友B:
PLC没有加电?什么意思?PLC没有接电源?

网友C:
我晕啊,
PLC不加电那位高手可以的?

网友D:
这位大哥,你肯定是看了说明书,不过你没看全,是PLC是停止运行不是给他停电

网友E:
PLC不加电怎么能通讯啊?

网友F:
可能是PLC有问题。

网友G:
PLC加电以后能行不

网友C:
无论PLC在运行还是停止状态,只要通电就可以连接pc.
我的本本还不是一样

网友H:
哈哈;
PLC不通电就不会工作,你怎么能连上呢?

网友I:
为什么我的电脑与三菱的A系列的PLC连不上?我使用的是GX-DEVELOPER软件!谢谢

网友J:
谁有三菱F1的编程器,我用A系列远程模块交换rwjhshyz@sina.com

网友K:
  TO 范顺宗: 试一下在"传输设置"里选择后, 确认一下设置 .

网友L:
請問一個人沒有給他飯吃﹐他會不會給你做事?
沒加電﹐腳趾甲也能想到不行了。

网友M(2009-08-19):
图文控制器F920GOT-BBD5-K-C与电脑连线是如何连接的 请各位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