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LOGIX5000进行以太网在线监控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5-12-05):
各位高手,我昨天重装了一下RSlogix5000软件,和RSLINX2.42,(先装的RSLINX2.42)但我装完后,发现我可以用RSLINX在RSWHO里能扫描到1756-ENTB 以太网卡模块,也看到我配置的IP地址了,但我不能对控制器进行GO ONLINE,UPLOAD和Download!!在我重装之前,我还可以在RSLINX里配以太网驱动,对PLC的程序进行在线监控和修改,我想是不是我的RSLINX没装好,我特意配置了1784-PCMK的驱动,试着访问SLC500,我用RSLOGX500则可以对SLC5/04CPU进行监控,我的硬件绝对没问题,问题就在RSLINX上,我觉得我不会把以太网的驱动配错啊,大家能不能帮帮我呢,我非常急啊1!!!!
 谢谢!!!

网友A:
您配置的驱动估计有问题,您配置的是Ethernet devices驱动吗?

楼主:
二种驱动我都试了,他们都能扫描到模块,可就是不能在线,和Upload,Download,我都急死了,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还请大家帮忙啊!!
 小弟跪谢大家了!!!

网友B:
RsNetWorx for EtherNet 装了没有?

楼主:
和 RsNetWorx for EtherNet有什么关系啊,所有的硬件都已经配置好了,并且,重新安装之前,都是可以的。具体配置是这样的,在背板上有个以太网卡模块,我就是通过直接连双絞线对PLC直接访问的,我上次也没卸载 RsNetWorx for EtherNet啊!

网友B:
你既然已经重装了RSlogix5000,干脆再装RsNetWorx for EtherNet试试!  或者打电话到AB的办事处问下啦!

网友C:
硬件刷新没有?硬件和软件的版本要一致。

网友D(2006-02-02):
Rslogix5000连接路径有没有选择?在Rslogix5000的who active上面选择你的连接路径,还有处理器和上位机的程序要对应。

网友E(2007-11-22):
Ethernet devices和Ethernet/IP驱动都可以和操作员站连接,区别是Ethernet devices可以和远程IO站通过以太网连接,而Ethernet/IP不行.

网友E:
配置好驱动,自动扫描上来了.

网友F:
你能看到你的CPU吗,扫描到ENBT,能看到 控制器,就应该可以GO ONLINE阿

网友G:
重新做一下网络规划试试

网友E:
还没到用RSNETWORX 的那步.

网友H(2008-01-21):
你最好还是ping一下网卡,如果有丢包的现象发生的话就无法上传下载程序了。ping -t ####。

网友I(2008-03-31):
1将PLC里面的电池断电,重新插上,2确定你的程序的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J:
有可能是RSLINX中硬体识别文件(.EDS)出错。建议重新安装RSLINX或到AB网站下载相应之EDS文件。[/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