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干湿球法测量湿度计算公式

楼主(2005-12-05):
用干湿球法测量湿度,温度范围:常温至150度(摄氏),环境:干燥室。请教由干湿球温度得到相对湿度的计算公式或数据表。谢谢!

网友A:
水蒸气压和相对湿度的计算公式

  要求水蒸气压和相对湿度时,虽然最好用通风乾湿计,但也可采用不通风乾湿计。由乾湿计计算水蒸气压和相对湿度的公式为:

1. 从通风乾湿计的度数计算水蒸气压:

(1)湿球不结冰时

e =E’w–0.5(t-t’)P/755

(2)湿球结冰时

e =E’i –0.44(t-t’)P/755

式中,

t:乾球读数(ºC)

t’:湿球读数(ºC)

E’w:t’(ºC)的水饱和蒸气压

E’i:t’(ºC)的冰饱和蒸气压

e:所求水蒸气压

P:大气压力

2. 从不通风乾湿计的度数计算水蒸气压:

(1)湿球不结冰时

e=E’ w-0.0008P(t-t’)

(2)湿球结冰时

e=E’ i-0.0007P(t-t’)

此处所用符号的意义同上。压力单位都统一用mmHg或mb。

3. 求相对湿度:

H=e/Ew×100

式中H为所求相对湿度(%),Ew为t(ºC)的饱和蒸气压(即使在0ºC以下时也不使用Ei)。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8562

楼主:
感谢“年轻人”给出计算公式。还有几个问题不清楚,请赐教:
1.E'w(和Ew)的值是不是只与温度值有关?
2.你能告诉我E'w(和Ew)的值吗?
3.P在标准情况下取值多少?
4.在不通风、不结冰的情况下,最后计算公式为H=E'w -0.0008P(t-t’)*100(%RH),我这样理解对吗?
5.例:干、湿球温度分别是95和93度(摄氏),您把此例的计算演示给我好吗?

网友A:
相对湿度查算表

干湿温度差℃    干        球        温       度        ℃
    35    35.5    36    36.5    37    37.5    38    38.5    39    39.5    40
0.5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1    93    93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94
1.5    90    90    90    90    91    91    91    91    91    91    91
2    87    87    87    87    87    88    88    88    88    88    88
2.5    84    84    84    84    84    85    85    85    85    85    85
3    81    81    81    81    82    82    82    82    82    82    82
3.5    78    78    78    79    79    79    79    79    79    79    80
4    75    75    76    76    76    76    76    76    77    77    77
4.5    72    73    73    73    73    73    74    74    74    74    74
5    70    70    70    70    70    71    71    71    71    72    72
5.5    67    67    67    68    68    68    68    69    69    69    69
6    64    64    65    65    65    65    66    66    66    66    67
6.5    61    62    62    62    63    63    63    63    64    64    64
7    59    59    60    60    60    60    61    61    61    62    62
7.5    56    57    57    57    58    58    58    59    59    59    60
8    54    54    55    55    55    56    56    56    57    57    57
8.5    51    52    52    53    53    53    54    54    54    55    55
9    49    49    50    50    51    51    51    52    52    52    53
9.5    47    47    48    48    48    49    49    50    50    50    51
10    44    45    45    46    46    47    47    47    48    48    48
10.5    42    43    43    44    44    44    45    45    46    46    46
11    40    40    41    41    42    42    43    43    44    44    44
11.5    38    38    39    39    40    40    41    41    42    42    42
12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40    40    40
12.5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8
13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13.5    30    30    31    31    32    32    33    33    34    34    35
14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32    32    33
14.5    26    26    27    27    28    29    29    30    30    31    31
15    24    24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15.5    22    23    23    24    24    25    26    26    27    27    28
16    20    21    21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16.5    18    19    20    20    21    21    22    23    23    24    24
17    17    17    18    19    19    20    20    21    22    22    23
17.5    15    15    16    17    18    18    19    19    20    21    21
18    13    14    15    15    16    17    17    18    18    19    20
18.5    11    12    13    14    14    15    16    16    17    17    18
19    10    11    11    12    13    13    14    15    15    16    17
19.5    8    9    10    10    11    12    12    13    14    14    15
20    7    7    8    9    10    10    11    12    12    13    14
20.5    5    6    7    7    8    9    10    10    11    12    12
21    3    4    5    6    7    7    8    9    9    10    11

网友A:
相对湿度查算表http://zhjyx.hfjy.net.cn/RESOURCE/XX/XXZR/ZRBL/XXJXQSZR/5699_SR.HTM

网友C:
感谢上面二位提供数据。
加入精华、置顶。

网友C:
谢谢楼上。。。。。。。我刚把图片整理完,你比我快!

网友D:
提供的表格数据很好、很有用!

网友B:
这么多人关心干湿球法测量湿度,不知这样的仪表是不是好卖?
我有能力开发这样的仪表:
第一种结构:
 ARM32芯片主板 + 上位机计算软件(运算及记录)成本:400元左右
第二种结构:
 ARM32芯片 + LCD显示+4~20mA输出   成本:700元左右
不知有人要这个技术吗?
http://www.tiasky.com/

网友E:
一个液晶显示的湿度计也只有100多元,您开发这么高价的湿度计会有市场吗?

网友F:
ljg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我也想知道干湿球温度如何换算到相对湿度。

网友G:
我也用上了计算表格。

网友H(2006-04-12):
  宇电已有现成的干湿球双支PT100,温湿度数字显示控制报警通讯仪表。

  根据干湿球法测量湿度计算公式,加入风速、大气压力、设计的。

  需要者与我联系。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楼主(2006-10-16):
路过loooooooooooooook
两个公式自己代进去就知道了
 相对湿度=水蒸气压/水饱和蒸汽压=1-(0.5(t-t’)P/755)/E’w
P 和E’w 是常数吧,要不就能查到。
别用鸡蛋撇我,路过。

网友I:
学习
不错
谢谢热心人

0755-26584453   刘辉
sales3051@126.com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J(2008-06-03):
按照公式算出来不对呀

网友K: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L(2009-02-04):
P 和E’w  的值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