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有写入次数限制吗

楼主(2005-12-05):
如何不停的往FX2N写程序的话,会不会对PLC造成损坏

网友A:
不会造成损坏,放心写即可!

网友B:
是的,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写入。

网友C:
错误,上面的说法都是错误的,FX2n内存是有使用寿命的大概寿命是10000次,超过10000次就是超期服役,这个阶段很容易发生故障。

网友D:
楼上的自己没有看仔细说明书吧,2N的内置存储器是RAM,不是E2PROM,1S,1N是E2PROM,最多写10000次,2N的没有限制的

网友E:
反正超不过的!!
放心用吧!!

网友F:
FX2N没有用EEPROM,没有限制使用次数;
不过我搞不懂你为什么要不停的往FX2N写程序?

楼主:
因为要不断调试和修改程序啊!当然也不会超过10000次的,最多一两百次吧

网友G:
狂晕!调试和修改程序需要修改一两百次???你太夸张了吧。。。 我记得有次调1个将近4000步的程序,修改次数在8次以内,逻辑上基本没有修改(程序编写时思路比较清晰),只改了些笔误、时间和其它微小的变动。

网友H:
修改次数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I:
我是做三菱产品的。三菱的PLC有使用限制!不过是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的,可以放心使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