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antscape C200系统硬件识别

楼主(2005-12-05):
我们2001年采用了Honeywell的Plantscape R320系统,处理器是C200,前天因为供电原因服务器的NT操作系统崩溃。重装系统时安装完LINX发现硬件不能被识别,原来显示处理器的图标变成了"?",提示不能被识别的设备。请教过别人,说可能是EDS文件丢失。
什么是EDS文件?哪位高手有C200的EDS文件?

不胜感激。

网友A:
用RSLINX 打开不能识别是很正常的.

用 NTOOLS 打开看看,应该能找到的,设置好扩展机架后,IO会全部读出来,千万不要乱升级FIRMWARE。
然后用CONTROL BUILDER 新建一个C200,UPLOAD即可。

如果您程序有备份,随便怎么折腾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一般控制器内程序不会掉的。

网友C:
为什么不备份?

网友D:
NTOOLS  下就有啊
不行就再建立一个

网友E(2006-03-02):
如果还没有整好,请联系海天炜业公司!0532-88916760

网友F:
重装系统后要设备连接卡的地址值,还有在系统启动服务里查一下是不是所以的PLANTSCAPE服务都启了。控制器掉电后应该显示红色才对的。

网友E(2006-07-06):
急需Honeywell  S9000 系统的LPM卡(DMCS Loop Processor Module (R100))备件号:620-0076C     请打电话0532-88916760-5009  刘先生 邮箱:adsllan@126.com;adsllan@163.com

网友G:
呵呵
升级吧
操作系统到WIN2000
软件到PKS
方便的很
否则你下次电源出了问题还会系统崩溃

网友H(2006-08-23):
RSLINX只读到本地计算机,没识别PLC,通讯模块A#01代码故障,通讯不上,一般什么问题阿。我今天刚使用之

网友I:
实在折腾不好,找Honeywell,选择两条路:花点钱,派人帮你解决问题,再花点钱,软件升级到PKS。
Honeywell客户专线电话:800 820 0237

网友J:
EDS是卡件信息文件,可能是安装的时候没有添加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