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远距离温度检测

楼主(2005-12-05):
用pt100热电阻实现远距离的温度检测,是不是一定要在现场采用温度变送器,将变化的电阻值转化为变化的电流值啊?那样的话,不是要在现场有电源对温度变送器供电啊?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直接接线就可以,如果距离远就应该使用温度变送器

网友B:
用maxim的one-wire协议的应该比较适合,我想

网友C:
是否用18B20还需要看现场工作温度,另外如果测量点数不多,可以直接用pt100采集模块,能支持100m左右的温度测量,采用三线制接线,精度应该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当然,如果现场工作温度在18B20的范围(-55~125℃),测量点数又比较多(超过6点),那么用18B20是最合适的。如果这样,记得和我们联系,能提供最优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