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开发电子称串口通讯一例

楼主(2005-12-05):
发送错误

楼主:
现有电子秤一台,使用串口与计算机进行通讯。编写VB程序来访问串口,达到读取电子秤上显示的数据。该电子秤为BE01型仪表,输出为RS-232C标准接口,波特率为300-9600、偶校验、7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所有字符均发送11位ASCII码,一个起始位。在VB中与串口通讯需要引入控件MSComm串口通讯控件(在Microsoft Comm Control 6.0中)。具体程序如下:控件简称:MSC

Dim Out(12) As Byte   '接收var中的值

Dim var As Variant   '接收MSC.input中的数值

Dim nRece As Integer   '计算MSC.inputbuffer的个数

Dim i As Integer, j As Integer  '随即变量,计算循环

****************************************************************************

Private Sub Form_Load()

  ClearText

    With MSC

        .CommPort = 1  '设置Com1为通信端口

        .Settings = "9600,E,7,2"  '设置通信端口参数 9600赫兹、偶校验、7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Setting=”BBBB,P,D,S”。

含义是:B:Baud Rate(波特率);P:Parity(奇偶);D:Data Bit;S:Stop Bit)

        .InBufferSize = 40  '设置缓冲区接收数据为40字节

        .InputLen = 1  '设置Input一次从接收缓冲读取字节数为1

        .RThreshold = 1  '设置接收一个字节就产生OnComm事件

    End With

End Sub

****************************************************************************

Private Sub ClearText()

    Text3.Text = ""

    Text2.Text = "5"
    Text1.Text = ""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ClearText
. nRece = 0  '计数器清零

    With MSC

     .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设置数据接收模式为二进制形式
        .InBufferCount = 0  '清除接收缓冲区
        If Not .PortOpen Then
            .PortOpen = True   '打开通信端口
        End If
    End With

End Sub
Private Sub MSC_OnComm()

    DelayTime   ‘用来延续时间

    ClearText

    With MSC

        Select Case .CommEvent  '判断通信事件

            Case comEvReceive:  '收到Rthreshold个字节产生的接收事件

                SwichVar 1

                If Out(1) = 2 Then  '判断是否为数据的开始标志

                    .RThreshold = 0   '关闭OnComm事件接收

                End If

                Do
                    DoEvents

              Loop Until .InBufferCount >= 3  '循环等待接收缓冲区>=3个字节

        ' nRece = nRece + 1

               For i = 2 To 12

                    SwichVar i

                    Text1.Text = Text1.Text & Chr(Out(i))

                Next

                Text1.Text = LTrim(Text1.Text)

               Text2.Text = Text2.Text & CStr(nRece)

                .RThreshold = 1  '打开MSComm事件接收

            Case Else

       .PortOpen = False

        End Select

    End With

End Sub

****************************************************************************

Private Sub DelayTime()

    Dim bDT As Boolean

    Dim sPrevious As Single, sLast As Single

    bDT = True

    sPrevious = Timer  (Timer可以计算从子夜到现在所经过的秒数,在Microsoft Windows中,Timer函数可以返回一秒的小数部分)

   Do While bDT

       If Timer - sPrevious >= 0.3 Then bDT = False

    Loop

    bDT = True

End Sub

(通信传输速率为9600bps,则最快速度1.04ms发送一个字节,仪表每秒发送50帧数据,每帧数据有4个字节,即每秒发送200个字节,平均5.0ms 发送一个字节,连续读取串口数据时要在程序中添加循环等待程序)

Private Sub SwichVar(ByVal nNum As Integer)
    DelayTime

  var = Null

    var = MSC.Input

    Out(nNum) = var(0)

网友A:
困了,不看了.

网友A:
激情如火是个做正经事的.
很想认识一下

网友B(2006-10-25):
呵呵
我用VC做了16台电子秤的数据采集和在局域网内共享,以及可以管理查询,打印生成报表等等。。楼主交流下qq121221604

网友C:
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D:
言论自由,

网友E: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F(2006-12-07):
我建议你把接收和发送数据的子程序写到Timer里,实时性更好!

网友G:
呵呵 别用VB ,偶用了好多年了感觉在这方面不实用 主要是效率低

网友H(2007-12-28):
好的西,一定好好学习了

网友H:
真是好东西
但我有的地方还是看不太明白

网友I(2012-01-30):
有用支持多写点帮帮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