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S7-3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5-12-05):
各位大虾,我现在用的是S7-300的PLC,要求PROFIBUS的方式控制变频器,我以前开关量和模拟量的都用过,现在要想启动变频器该怎么做呀?直接接双绞线就可以调速吗?

网友A:
可以,控制的难度是有.
要看你的变频器支持不支持了.

网友B:
请参考:
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602

楼主:
变频器当然支持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老师!!不胜感激!!!!!

网友C:
用现场总线后, 变频器就是一个从站啊,直接在总线上就可以启动\停止,调速度,根据你设定的PPO方式的不同, 还可以修改一些运行的参数.

楼主:
请问都需要设定哪些参数?还有我用的是VLT2800丹佛斯变频器 ,jv据说不需要编程,可直接通讯。

网友D(2007-09-10):
除了S7-300和MM420,430变频器外,还需要什么硬件吗

网友E:
九月飞鹰说的对

网友F:
jv据说不需要编程,可直接通讯。
硬件是通了,但是没有程序的话,你怎么去控制变频器呢?
 除了S7-300和MM420,430变频器外,还需要什么硬件吗
变频器侧还需要一块profibus卡

网友G:
谢谢 激情如火曾经的多次支持.

网友H(2008-01-21):
那和三菱A700变频器如何实现通讯呢?

网友I:
激情如火 好人 那个帖子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