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漏电保护器跳闸

楼主(2005-12-05):
我司刚搬了办公室后,漏电保护器总是跳闸.漏电保护电流是25A的,回路接了6台电脑,1台复印机,1台传真机,1台打印机和1个安全出口指示牌.奇怪的是总是早晨一上班,漏电跳闸了.

网友A:
电脑的开关电源就是有泄漏电流.如果电脑等接地良好的话.建议不用或单台分开使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B:
漏电电流超过30MA就会跳,还是检查一下什么设备漏电,安全第一

网友C:
你的设备中肯定有漏电的

网友D:
看一下你的设备的绝缘

网友D:
检查一下你的设备有接地的地方吗?

楼主:
怎样才能知道是哪台设备漏电呢

楼主:
一台电脑一般不会超过5MA的漏电,每条回路可以接8台左右的电脑.

网友E:
全拨下,一个一个的试或一个个检查设备的绝缘

楼主:
为什么晚上跳闸呢

网友F:
可能是相间不平衡造成的,看看零线与地线!

网友G:
你把所有用电设备都去掉,确定一下,是线路还时用电设备,再一个个查可能要花些时间

楼主:
今天又是早晨一来跳闸了.太奇怪了.线路查过了,没有问题.只不过接了一个安全出口指示牌.电脑下班也关了.只剩下了一个复印机,一个传真机,一个打印机.而这些电器以前在原来的地方时是好的.没有发生问题.我换了一个和他一摸一样的漏电连闸都合不上.换回后和了两次合上了.

网友H:
不必奇怪,请见我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6686 中的分析,这似乎是必然的;现重新贴出: 漏电保护器为何跳闸?我的见解是:   所有的开关电源,包括计算机电源,为了防止对工频供电电源的高频谐波污染,都应该接有低通滤波器,
因此开关电源的输入端--相线 L 和中线 N 对地线 O (机壳)接有滤波电容 ,电容 C(L-O) 所流过的电流从相线 L 流到地线 O ,而不是回到中线 N ,这就构成了漏电电流;   如果C=0.1uF   则流过的电流是 Ic=220*2*3.14*50*0.1/1000000 A = 0.006908 A   也就是说大约 7 mA.一般漏电保护器设定为 30 mA ,尚不足以跳闸,但当这个电容较大时或有多台接有滤波电容的设备投入使用时,有可能使漏电保护开关动作跳闸.

楼主:
亦云人云:
为什么晚上电脑都关了跳闸呢

网友H:
参照不问才怪
    你把所有用电设备都去掉,确定一下,是线路还时用电设备,再一个个查可能要花些时间

网友A:
 亦云人云前辈说的我认为有道理.为什么晚上电脑都关了跳闸呢.你应该是只关了电脑.没有拔下插头.
我认为你是其中一台设备软漏电.(灰尘或潮湿等原因.开关电源的可能性大).建议一台一台试.

楼主:
可以不用漏电保护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不用漏电保护器.有故障的有可能显现(冒烟.爆浆.有异味...)或自愈.

楼主:
这两天又不跳了

网友I:
真是不看不知道啊。

网友J:
检查一下线路吧,有些地方潮湿

楼主:
测量线路的绝缘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I:
己经好了?

楼主:
最近三天没跳

网友K:
有可能是过电压问题,现在的保护器有过压保护哦!

网友L:
果然长见识了哦!
谢谢咯:)

楼主(2006-03-13):
真是太奇怪了 一个冬天都没跳过,但现在又开始跳了.各位老师给个答案吧.为什么呢?而且大部分都是晚上跳.

网友M:
找个搞设备维护或电工的看看不就知道了,网上能解决个屁,都是理论一大堆!

网友N:
准是晚上谁在偷你的电用,呵呵

网友N:
我觉得你应该重点检查晚上要用电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白天不跳就晚上跳,比如说路灯晚上是不是自动开的

网友O:
电脑有漏电的,1个漏电开关接上十几台电脑就会跳闸。

楼主:
to 老菜鸟
一台电脑一般最多漏电为5MA 我只接了6台电脑,应该不会有问题.以前的一些前辈给出了解决办法.但不够详细,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谢谢了.

网友O:
早晨一到公司里就可以试一下,也不会影响别人工作。
你先把所有电器断电,合上漏电开关,然后依次接通电源并启动复印机、打印机、安全出口指示牌、传真机、最后再逐一启动电脑,如果在启动某台电脑时跳闸,那么你最好找出哪台电脑漏电严重;如果都不跳闸,暂时不管它,第二天再试。
也可以再加一个漏电开关试一试。

网友A:
电脑电源是开关电源,行业漏电电流标准是多少?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楼主:
TO 老菜鸟
您的办法不错,以前我也试过了,没有跳过.昨天晚上跳了一次.今天早上一来,都没有启动电脑,但已经跳闸了.怪就怪在这.晚上是没有电脑启动的,只有复印机和传真机.为什么也会跳呢?

网友P: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搞定了,我觉得你的漏电开关跳闸和你使用的漏电开关的额定漏电动作时间有关系,还有你使用的漏电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你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漏电开关试一下

网友Q:
建议你换一个漏电保护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我的漏电保护器是25A,漏电电流是30MA
TO阿明瓜子
有漏电电流超过30MA的两极的断路器吗?
我准备换一个

网友M:
欢迎购买schneider 梅兰日兰电器产品!谢谢!

网友R:
30mA的漏电开关在15~30mA动作都是正常的.按你说的情况有可能是开关里的压敏电阻动作值过低,是线路中有瞬时过电压导致过压保护动作.查一下你所在的线路是不是有电容补偿存在.

网友S:
我们的电脑也是这样,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就发现总电缆三相电流不平衡,把电流平均后就不跳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R:
三相不平衡也不会动作的。

网友T:
整个冬天都没跳过,现在又跳了,而且是晚上不用电脑的时候跳的,从你说好的那天起到现在,整整三个月。为什么?我认为因为冬天天气干燥,而现在是春季空气湿度大,白天上班的时候电脑工作有一定的热量是没事的,到了晚上这些用电器慢慢冷却就有许多水汽粘在上面引起漏电超标跳闸,特别是新装修的办公室不吸湿更明显。所以我建议你试一个晚上所有电脑都不关机看,如果好的话你就在每台电脑的主机和显示器分别放一小包干燥剂就好了。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帖.我从中很受启发.我们准备从新走线.并且向楼上的老师说的那样,加干燥剂.并且我们也会测量一下,我们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有结果了通知大家.

网友U:
我同意工控小辈的观点。你是不是查一下你的线路和电脑的绝缘。

网友V:
等楼主揭晓答案

网友W:
这种情况很正常,每次跳闸是在上班同时起电脑时,如果六台电脑外加别的用电设备同时启动,其启动冲击电流远远大于25A,建意楼主将电脑分开启动

网友X:
   使用排除法

网友Y:
“jyb”说的也有一点道理的

网友Z:
不必奇怪,请见我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6686
  中的分析,这似乎是必然的;现重新贴出:
  漏电保护器为何跳闸?我的见解是:
    所有的开关电源,包括计算机电源,为了防止对工频供电电源的高频谐波污染,都应该接有低通滤波器,

因此开关电源的输入端--相线 L 和中线 N 对地线 O (机壳)接有滤波电容 ,电容 C(L-O) 所流过的电流从相线 L 流到地线 O ,而不是回到中线 N ,这就构成了漏电电流;
    如果C=0.1uF
    则流过的电流是 Ic=220*2*3.14*50*0.1/1000000 A = 0.006908 A
    也就是说大约 7 mA.一般漏电保护器设定为 30 mA ,尚不足以跳闸,但当这个电容较大时或有多台接有滤波电容的设备投入使用时,有可能使漏电保护开关动作跳闸.

我用32A的漏电接14台电脑,从来没跳过.晚上把电脑插头拔下来试试.

网友AA:
应该是接地的问题,请检查!

网友AB:
建议楼主先用摇表测线路绝缘,如果说没问题。最好把负载分2个漏电开关控制。

网友AC(2006-04-22):
老菜鸟的方法不愧为一种好方法,我在刚学习电工知识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跟着老师傅体验过,效果还不错,排除速度挺高的!

网友AD:
还是在现场逐项检查为好,问题总能解决的

网友AE(2007-10-26):
换一个漏电保护器。

网友AF:
和环境有关啊

网友AG:
正常我也遇到同样问题,1、因为设备同时启动超过开关的额定电流,2、所接设备累计漏电电流超过开关漏电保护电流

网友AH:
请问你的线路是走在地板下的吧

网友AI(2009-05-25):
我们小区用户家里安置了漏电开关,32个用户共用一条主线,主线上安装了250A漏电开关,用户家安装的是32A漏电开关,用户家发生短路时用户家漏电开关不动作,主线上漏电开关却动作了为什么?

网友AJ:
我单位的漏电开关也老是跳闸,都是很偶然的。没有规律。我想应该是电脑的漏电引起的。

网友AK:
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一定要大于被保护电路的“正常泄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