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发电机冬天温度低不启动

楼主(2005-12-05):
近日我司的发电机由于没开加热器,停电后不能开启,无法加热不能启动.各位大虾有没有好办法给机油加热.或其他办法.

网友A:
用火加热油底壳(机油盘)

网友B:
大的发电机一般是柴油的.我按柴油的分析.不能开启原因很多.机油黏度升高是原因之一.但柴油低温结蜡是重要原因.要根据温度选择油的标号.还有电瓶的原因等.

网友C:
选择标号高的机油,一般好的发电机都带有,机油加热器,冷却水加热器和电枢加热器。

楼主:
柴油是-10号的,而且那天不是很冷.我司的发电机带机油加热器,但是停电了不能使用.怎样才能给机油加热呢

网友D:
应急使用的发电机组,在不停电时,机油应处于自动控温加热状态,这样一但停电,就可起动了。

网友E:
用一种类似自喷漆的东西,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反正冬天室外的推土机早上启动时只要对准空气过滤器的入口一喷,一边打火启动,马上就可以启动起来。估计主要成分是丙酮之类的易燃化学品

网友B:
其实油路堵和电池电压不足.按启动很容易听出.柴油机结构简单.压燃.

网友F:
我见过用火把对着进气口之后启动的(真是疯狂)。
你们可不要学!!!

楼主:
用开水可以吗

网友F:
当然可以了。
要是我们580KW的发电机就算了不用。
因为水到里面已经凉了,呵呵

网友G:
最好还是加上加热的东西,电伴热.

楼主:
安装电加热的费用是多少啊

网友H:
这要看你的管道和面积,要保持在多高的温度等

网友I:
如果是柴油发电机把柴油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如果是应急用的机组就应该加装加热器的,平时保持机油还有水温在一定的温度的。我现在就在做这个的可以交流一下哦!
0533-4131197

网友K:
水箱加热水,柴油加一点汽油。

网友L:
需要暖机,即使冷却水、滑油温度升高至发动机启动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