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IPOS高手请进

楼主(2005-12-05):
我公司用SEW变频器进行设备定位,对于SEW的IPOS程序.我不了解.请高手指点.
1、IPOS程序从何处开始运行,如何周而复始??
2、以下几句是何意思:
(1)TASK2 START M1
(2)ASTOP TARGET POSIPOIN

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请教!请教!

楼主:
看来SEW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A:
首先你告诉我是不是使用汇编语言写的IPOS程序?
TASK2 START M1 意思是在IPOS程序里,可以同时有两个任务TASK1和TASK2 。使用汇编语言的时候,M1相当于一个子程序段的标头,意思是,当你要求TASK2 运行时,程序会执行从M1开始的那一段程序。ASTOP TARGET POSIPOIN停止到目标位置。

网友B(2009-02-19):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告诉我是不是使用汇编语言写的IPOS程序?
TASK2 START M1 意思是在IPOS程序里,可以同时有两个任务TASK1和TASK2 。使用汇编语言的时候,M1相当于一个子程序段的标头,意思是,当你要求TASK2 运行时,程序会执行从M1开始的那一段程序。ASTOP TARGET POSIPOIN停止到目标位置。

有没有IPOS的使用说明,相关编程软件在哪里有得下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