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同厂家设备之间总线通讯

楼主(2005-12-05):
虚心求教:

几个不同厂家的设备各自配套了不同品牌的PLC控制器,让它们挂在同一个标准的总线上,能否保证上位机与它们正常通讯?

我认为理论上是可以,但不同品牌PLC即使以同一种总线接口接在同一条网络上,是否也会由于各自通讯协议或者通讯驱动程序的差异而无法兼容呢?比如iFIX监控站下面同时挂接西门子PLC、欧姆龙PLC、GE PLC等,如果监控站上对每个PLC分别用独立的接口未免太笨了。但哪为DX有这方面经验啊

网友A:
让它们挂在同一个标准的总线上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有可能是各家的接口模块都比较贵,所以部分还是使用厂家自己的通讯协议与计算机通讯。

楼主:
另外,在HMI软件上如何配置啊

网友A:
如果是用同一中总线可以采用一个总线驱动程序就可以,否则就要采用多个驱动程序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