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同厂家PLC能否在同一标准总线上通讯?

楼主(2005-12-05):
几个不同厂家的设备各自配套了不同品牌的PLC控制器,让它们挂在同一个标准的总线上,能否保证上位机与它们正常通讯?

问过很多人都认为理论上可以,但不同品牌PLC即使以同一种总线接口接在同一条网络上,是否也会由于各自通讯协议或者通讯驱动程序的差异而无法兼容呢?比如iFIX监控站下面同时挂接西门子PLC、欧姆龙PLC、GE PLC等,如果监控站上对每个PLC分别用独立的接口未免太笨了。哪为DX有这方面经验啊?

网友A:
可以,但需要加一个网关,例如对于以太网而言,可以把AB,GE ,SIEMENS,SCHNEIDER,OMRON,MITSUBISHI等PLC连接起来,有2种方式,外置网关,或内置的PCI卡,此产品WOODHEAD有。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楼主:
感谢MME的指导!
是不是用网关组成星形结构?网关的具体产品可以告诉我吗?
如果用modbus、profibus之类现场总线如何处理呢?

楼主:
我意思是说不同厂家PLC统一在一个总线上,但都用各自的通讯模块,比如大家都用自己的modbus模块,能否和同一个型号PLC一样的使用而不必通过网关呢?

楼主:
另外,在HMI软件上如何配置呢

网友B:
硬件能不能挂看什么总线。
协议确实需要了解清楚。

网友C:
通讯协议不同的产品不可以挂在一个总线上通讯。 如果要实现这样的通讯,那就要通过协议转换器,把不同通讯协议的每个产品转换成一个统一的通讯协议,再通讯。 我们有进口的协议转换产品,欢迎垂询! 该产品同时标准配置有:2个RS232口,1个RS485口,每个口可以一种通讯协议的产品通讯,内部转换,还有一个标准的以太网接口,所有借口内的通讯协议均已内置,和产品通讯时,只需通过鼠标选择后即可。

网友D(2006-01-24):
楼上有道理!

网友E:
有些产品兼容,但挂在同一中总线下,必须协议统一才可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