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矿用电气设备接地

楼主(2005-12-05):
浅析矿用电气设备接地
接地是矿用电气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最常用的一种安全保护措施,因此,对
进行分析和理解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电力系统而言,有两类接地方式,即中性点直接接地,称为大电流接地系统;一类是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称小电流接地系统。在高压或超高压电力系统中,一般采用大电流接地系统,这种接地是工作接地,其目的是为了降低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防止系统发生接地故障后引起的过电压。
矿用供电系统采用的电压一般在110KV以内,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但在380/200V,除某些特殊情况外绝大部分是中性点接地系统,其目的是为了满足22V单相用电设备工作电压的需要,也为了防止6~10~35~110/1.14/0.66/0.38/0.22KV变压器一次﹑二次绕组绝缘损坏,致使高压呈现于低压的危险。
矿用电气设备的接地可分为三大类,即IT系统;TN系统;TT系统,其中TN系统又可分为三个类,即TN-C系统;TN-S系统;TN-C-S系统。
IT系统,此类系统中性点不接地,将矿用电气设备正常工作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接地体之间作良好的金属连接,如图1所示

如图1 IT系统
TN系统,是指中性点直接接地,矿用电气设备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用保护线通过中性线与系统中性点连接。按中性线与保护线的组合情况,TN系统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TN-C系统,此系统中的中性线N与保护线PE是合一的(曾称为保护接零),如图2所示。

图2 TN-C系统
TN-S系统,此系统中的中性线N与保护线PE是分开的,如图3所示。

                        图3   TN-S系统
TN-C-S系统,此系统有一部分采用中性线与保护线合一的,局部采用专设的保护线,如图4所示。

图4   TN-C-S系统

如图5   TT系统
TT系统,此类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将矿用电气设备金属外壳,通过与系统接地无关的接地体直接接地,如图5所示。
   多台电气设备之间,为了使接地对设备的使用确实安全可靠,采用了共同接地与重复接地。
在中性点不接地由同一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矿用电气设备采用分别接地是不合理的,如图6所示。

图6  不合理的分别接地

应采用共同接地,如图7所示。

图7  共同接地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由同一电源﹑变压器或同一段母线供电的线路中,矿用电气设备不应采用两种不同的接地,如图8所示。

图8  不合理的接地方式
在TN系统中,为了确保接地装置的可靠应采用重复接地,如图9所示。

图9  重复接地
在接地系统中,重复接地只能起到平衡电位的作用,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应当精心维护中性线。
接地方式的正确选择和应用,是关系矿用电气设备使用安全和矿井生产安全的大事,应以高度重视,坚决杜绝失保现象发生。

网友A(2008-05-09):
很好的资料,我收集起来学习。谢谢

网友B:
呵呵,没有图片啊,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