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能降压降到6V/DC的吗??

楼主(2005-12-05):
我现在用的是12V/DV变到6V/DC~~~除了接开关电源和电阻之外~~还有什么能降压的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专用的电压转换器

楼主:
因为我刚在公司看到一个3个引脚的小东西~~只用引出一根出来是6V/DC~~然后就用这一根线分成2根~~一根到线圈的一端~~还有一根是接了一个1500OHM的的电阻!!到线圈的另一端!!应该是做低电位用的~~这样行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B:
不知道你降压后电流有要求没有?如果没有可以考虑用三端稳压。仅供参考

网友C:
小东西好象是7806或7906.别的没看明白.

网友D:
7806\7906的输入电压好象是9-14V,输出电流只有250MA

网友E:
用三端稳压块7806就能行.

网友F:
这样的做法好像叫阻容降压,只能用在小电流中,如男人用的剃须刀内部就是这样的

楼主:
to:学前班   你能讲的详细点吗??

楼主:
TO 大家是朋友:你说的对我今天去看了一下设备!!那小东西是7806!!我想问问你~~7806三端稳压块~它能起降压的作用的啊??

楼主:
电子产品中常见到的三端 稳压 集成电路有正电压输出的78 ×× 系列和负电压输出的79××系列。故名思义,三端IC是指这种稳压用的集成电路 只有三条 引脚输出,分别是输入端、 接地端 和 输出端。它的样子象是普通的三极管,TO- 220 的标准封装,也有9013样子的TO-92 封装。

   用 78/79系列三端稳压IC 来组成稳压电源所需的外围元件极少,电路内部还有过流、过热及调整管的保护电路,使用起来可靠 、方便 ,而且价格便宜。该系列集成稳压IC型号中的78或79后面的数字代表该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如7806表示输出电压为正6V,7909表示输出电压为负9V。

   78/79系列三端稳压IC 有很多电子厂家生产,80年代就有了,通常前缀为生产厂家的代号,如TA7805是东芝的产品,AN7909是松下的产品。( 点击这里 ,查看有关看前缀识别集成电路的知识)

   有时在 数字78或79后面还有一个M或L,如78M12或79L24, 用来区别输出电流和封装形式等, 其中78L调系列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00mA , 78M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A,78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5A。 它的封装也有 多种,详见图。塑料封装的稳压电路具有安装容易、价格低廉等优点,因此用得比较多。 79系列除了输出电压为负。引出脚排列不 同以外,命名方法、外形等均与78系列的相同。

   注意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入、输出和接地端绝不能接错,不然容易烧坏。一般 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约为2V,否则不能输出稳定的电压,一般应使电压差保持在4-5V,即经 变压器变压,二极管整流,电容器滤波后的电压应比稳压值高一些 。

   在实际应用中, 应在三端集成稳压电路上安装足够大的散热器 (当然小功率的条件下不用)。当稳压管温度过高时,稳压性能将变差,甚至损坏。

   当制作中需要一个能输出1.5A以上电流的稳压电源,通常采用 几块三端稳压电路并联起来,使其最大输出电流为N个1.5A,但应用时需注意:并联使用的集成稳压电路应采用同一厂家、同一批号的产品,以保证参数的一致。另外在输出电流上留有一定的余量,以避免个别集成稳压电路失效时导致其他电路的连锁烧毁。

在 78 ** 、 79 ** 系列三端稳压器中最常应用的是 TO-220 和 TO-202 两种封装。这两种封装的图形以及引脚序号、引脚功能如附图所示。
图中的引脚号标注方法是按照引脚电位从高到底的顺序标注的。这样标注便于记忆。引脚 ①为最高电位,③脚为最低电位,②脚居中。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正压还是负压,②脚均为输出端。对于 78**正压系列,输入是最高电位,自然是①脚,地端为最低电位,即③脚,如附图所示。对与79**负压系列,输入为最低电位,自然是③脚,而地端为最高电位,即①脚,如附图所示。
此外,还应注意,散热片总是和最低电位的第③脚相连。这样在78**系列中,散热片和地相连接,而在79**系列中,散热片却和输入端相连接

网友G:
呵呵,遇到看不明白的东东,到网上查找一下,应该很快都有的嘛,瞧,你不是比别人理解的更清楚。

网友H:
然后就用这一根线分成2根~~一根到线圈的一端~~还有一根是接了一个1500OHM的的电阻!!到线圈的另一端!!应该是做低电位用的~~

????,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我想用那个1500OHM的电阻正好把它拉成低电位~~不就成了一个回路了!!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楼主:
是不是一般情况下78和79是一起用的啊??让他们正好形成一个回入啊??

网友I:
78系列是正电压输出,79系列是负电压输出.需要正负电源的地方两个一起用,单电源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H:
health: 1500OHM的电阻??? 还是不明白。 :(
        风云再起说得完全正确。

网友J:
现在很多电源模块都能实现你提出的要求啊,定电压、宽压电源模块,种类好多呢,就是不知道你除了电压6V/DC以外对电流和范围等还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