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教: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05-12-05):
三菱FX2N
程序如下:
LD X1
OUT Y1
LD Y1
OUT T1 K50
LDI Y1
OUT T2 K50
要求功能,无论X1是什么状态,Y1改变状态后必须至少过5秒才能再次改变状态.即Y1闭合后,至少过5秒才能断开;Y1断开后,至少过5秒才能闭合.
请问程序如何写,谢谢了!

网友A:
LDI M1
MPS
AND X1
SET Y1
MPP
ANI X1
RST Y1
LDP Y1
ORF Y1
OR M1
ANI  T1
OUT T1 K50
OUT M1
END
尚未调试,请参考

网友B:
下面的程序已经测试成功,能满足你所提出的问题。 如果有疑问,可以跟贴说明。

网友C:
LD  X1
ORI T1
LD  T0
OR  Y1
ANB
OUT Y1
LDI Y1
OUT T0  K50
LD  Y1
OUT T1  K5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