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家用节电器是否真的能节电

楼主(2005-12-05):
大家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家用的节电器是否真的能节电另外还有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谢谢大家!!!高手请进

网友A:
原理就是分相,使电流的相位滞后,这样电流*电压*cosa就小了,但这时用户实际的用电量也小了,这与选小功率电器一样,因而不能算是节电,而且这时无功功率偏大,电线电流变大,增加铜损

楼主:
谢谢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B(2006-01-22):
无急电器

网友C:
我很想知道怎样分相,ZSBS是否可说明白一点

网友D:
有推荐的。效果不明显

网友E:
模模糊糊的,算是看懂了一些.但是如何分相,还是无法理解!有用功率=电流*电压*cosa,这个是可以看懂的,有用功降低,无用功增加,并联一个电容,来提高功率因数,不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