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用节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5-12-05):
大家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家用的节电器是否真的能节电另外还有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谢谢大家!!!高手请进

网友A:
你相信永动机吗?家庭节电器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无非就是在线路上并接了电容器,但你要明白,家庭的用电器基本上都是阻性的,基本上不产生无功。

网友B:
马路上卖的节电器.现场有电表演示.他的插座做了手脚!假的.别信.

网友C:
就象广州天河城卖的水表一样,都是假的.

网友D:
 不要相信有什么节电器,

网友E(2010-07-16):
不要相信有什么节电器??这不是乱说话吗,怎么可能这样,按照你这个理论,全世界就无法节能也就不用节能了,该点白炽灯的继续点白炽灯,该开拖拉机的继续开拖拉机好了,说话要负责任点才行!!

网友F:
回复为爱痴狂:

从网上看,有卖家用节电器的,但是否真正节约电能还必须实践证明,你可以去问生产节电器的公司,让他们举出节电的成功案例。

网友G:
阻性的,消耗有功功率。没有办法节电。如你家有相当一部分感性负载,可加电容进行无功补偿,“抵消”无功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你家有相当一部分感性负载,可加电容进行无功补偿,“抵消”无功功率

1、加电容进行无功补偿,“抵消”无功功率 ,电费不会减少!

2、如果考虑线损减少,端电压提高,负载做功增大,电费还会略有增加!

网友G:
更正7月19日的帖:家用没有必要进行无功补偿,因为我国面前没有对照明电进行力率考核,只对动力用户进行力率考核,功率因数不达标要罚款。而且我们的电度表(非功率表)不记录无功部分。赞成刘老说法。

网友I:
补偿和滤波

网友G:
12楼,怎么补偿,无功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