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紧急求助

楼主(2005-12-05):
我厂想改直流电机变为交流 电机 不知道电机该怎么选型,最大的是400HP

网友A:
是轧机负载吗?
把详细要求说一下,帮你出方案点子...

网友B:
专用电机还是普通电机.
多少转.
1千瓦(KW)=1034英制马力(HP)

楼主:
我厂从美国引进酸洗生产线,所有直流电机老化严重,维修费用居高不下,直流装置是AB公司的,现在想改为AB1336交流装置控制调速,但现在交流电机该如何选型,已经有人提出方案,用原电机的最大转矩折算出交流变频电机的选型,该这样选吗?

网友B:
可以这么选,
1英制马力=0.746KW
1公制马力=0.735KW
但一定要考虑转速。
安装方式等

网友C:
我想还应该要考虑到起动的转矩,调速性能等,先查设备的具体要求参数再结合实际情况选取吧。

网友D:
功率:1HP=0.75KW
还要考虑转速、转矩等。